[求助] 设置Layout快捷键

楼主(2012-04-09):
Layout打开方式有Make read only,make editable,请问如何设置快捷键在两者间转换,求高手帮忙

网友A:
geChangeEditMode("r")
geChangeEditMode("a")

楼主:
谢谢,明天上班试试

网友:
我试过好像没作用啊

网友(2012-08-13):
我用的是IC6151,不知道IC5141行不行?
"leMakeHierReadonlyOrEditableMC(hiGetCurrentWindow())"

网友B(2013-04-30):
回复 网友C:

    找到你的bindkey的设置文件,在里面加上下面的两行就可以实现你的要求的:
首先是从编辑模式切换到只读模式的快捷键设置

list("Alt<Key>a"  "geChangeEditMode(\"a\")")

其次是从只读模式切换到编辑模式的快捷键设置

list("Alt<Key>r"  "geChangeEditMode(\"r\")")

当然,首先你要找到这个bindkey(快捷键)设置的文件。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问,

网友(2015-08-11):
alt不可以在快捷键的设置中出现,用其他键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抽空试试,先谢了

网友(2022-02-12):
怎么把ctrl+f和shift+f这两个功能改成只用ctrl+f来回切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ChangeEditMode("r")
geChangeEditMode("a")

测试了一下,这个有效的

网友:
very good for 设置Layout快捷键

网友(2024-12-24):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在IC618试了一下,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