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本人想要实现在一个快捷键里面完成 hiSetBindKey("Layout" "<Key>a" "leHiCreateRuler() addPoint(0:0)")这样执行的话,只执行leHiCreateRuler() ,而后面的addPoint却没有执行。
hiSetBindKey("Layout" "<Key>a" "leHiCreateRuler() ")
hiSetBindKey("Layout" "<Key>b" “addPoint(0:0)")
如上两天语句 分别执行却能执行。求解为何两个写在一起不能执行?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习SKILL
你可以试试用hiSetBindKeys("Layout" list(list("<key>a"  leHiCreateRuler()" "addPoint(0:0)")))
我试了下,可以,但是要按两次快捷键才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望高手指教。

网友:
看了一下函数的调用,上面的语句一次快捷键只调用一个函数,所以两个都调用的话需要两次快捷键。
可以写个函数,直接完成上述操作。
但是比较麻烦,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办法,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虽然还有点小麻烦  原来可以这么用,学习了。

网友(2012-05-21):
我刚才试了一下,按a是量尺寸,按b是从原点开始量尺寸。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两个一起用是想实现什么样的?

网友:
SKILL功能真强大,学习中。

网友(2012-08-06):
可以把两个编辑在一个文件里面重新赋予新的功能。调用新的功能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2014-07-07):
用funckey不可以吗

网友(2016-04-29):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提供这样一种思路,帮了大忙!

网友(2020-08-21):
原来这就是skill

网友:
第二个没执行的原因是因为你第一个还没执行完,要完成你需要的功能可以使用多线程来实现,具体函数给忘了,你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