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9.1 CTS后optDesign总是自动退出,tool有bug?

楼主(2012-04-09):
Encounter9.1 CTS后optDesign -postCTS 运行一段时间总是自动退出 。部分log如下:

…………最后会出现:

然后就退出来了
同样的流程跑过其他的case,没有问题的。

网友:
a debugging session is active
彩蛋了吗

网友:
换版本 或者 内存不够了,

或者起 -64 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内存不够的,这个case比之前的都大,
    die size 6100X6100
    timing path有175000条
    std cell 有150万门,数量为50万。

   每次跑一个命令就可以跑下去了,但是optDesign -postCTS,就怎么也跑不下去了。明显提示内存不够。
   服务器又是32位的系统,启动不了-64。

   真是麻烦啊

网友:
这很大的design了,可以hier flow做么,

装一个64位系统吧,迟早都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没有走过hier flow,都是flat的。
       现在再去装64系统,比较麻烦了。
      还好设计要改,改小点,面积上成本太高了

网友:
1000K instance count 优化力度本来就很有限啊,

网友(2012-12-06):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虾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版本,换系统,换硬件环境...

楼主:
换64位系统

网友(2021-06-10):
我使用公司服务器跑,也出现这个错误a debugging is active。他的内存占了百分之99.我应该是内存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