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delta调制器设计

楼主(2012-04-09):
做了个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过采样率2560,采用各种结构,总是有很大的三次和五次谐波,求指导,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
鄙人能想到有可能的原因:
1. integrator capacitor的charge leakage;
2. integrator的SR不够;

楼主:
谢谢啊,我现在是在simulink里做的建模,没有考虑电路非线性,我用的是两阶结构

网友:
你找个经典论文上的系数然后看看别人的是多大不就能比较了。

网友:
输入时什么?多大幅度

网友:
需要资源啊

网友(2020-03-25):
有誰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