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读操作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用的是ddr2 controller,我先给ddr2里写数据,然后读出来,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ddr2中的数据完全被读出来了,问一下有没有类似于fifo中的empty这样的信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肯定有ddr2 控制器吧,看看他的接口不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2# iyama 我看了,但是好像没有找到有这么一个信号

网友:
首先,你写入了多少个数据,然后对应的地址是多少?这些,你应该知道。然后读出数据也一样,根据读地址,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读完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