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程序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楼主(2012-04-09):
C程序有的语句经过编译器编译后就被优化掉了,常用的解决方法有两种:1、调低编译器的优化级别
2、被优化的一般是nop语句,用别的语句代替,譬如定义一个不用的变量。

但以上方法有局限性,有没有方法在程序不想被优化的那一行加个标志告诉编译器不要动这句?

网友:
最好注意写代码的质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程序质量的问题,譬如我写个软件延时,用如下经典方法int ture=100;
while(ture--)
{
nop();
nop();
}

编译之后把nop给优化没了

网友(2014-06-13):
有时优化会带来负面问题

网友:
可以在循环内部加一条实际执行语句,如:
void Delay(int time)
{
    for (; time > 0; time--)
    {
        GPH1DAT &= ~(1 << 5);
    }
}

网友:
在變數宣告的同時再加上 "volatile", 可以防止 compiler 優化它.

网友(2014-08-11):
是这样的,有时候需要自己设计一下编译器的编译选项哦

网友:
不想被优化的就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