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刚开始做DC,有个问题搞明白,请教一下牛人。 做DC时需要设置时钟,这个时钟周期和我们testbench中的时钟激励有什么关系吗?他们可以设置的不一样吗?比如我在综合时设置时钟周期是20. 我在写testbench时设置时钟是30。这样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怎么明白你的意思。

    DC中的时钟要按实际中用到的时钟设置,考虑到实际的应用环境,周期可以适当减小,总之越接近实际越好了。

网友:
综合时钟当然就是你所设计的电路想让他工作的时钟,比如片子要求500MHz,主时钟就是2ns,当然异步时钟,生成时钟,特殊电路时钟等另当别论,仿真时testbench中的时钟如果不带延时信息,不一定就要设2ns,因为只是逻辑关系的仿真

楼主:
哦,明白了

网友:
DC设成你要的真实时钟+余量

仿真可以设成不一样,RTL没有timing信息.

但是最好设成一样的,因为有的情况,如果设的跟实际不一样,有些问题会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