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4-09):
看芯片的DATASHEET,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1V-6.5V,推荐工作电压3V。一般经验这个芯片是用5V工艺做的。于是对工艺电压作出这样的判断:
5V工艺一般指最高工作电压在5V附近(6.5V),最佳工作电压可以是3V。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用3.3V工艺做呢?
又如,我们现在做模拟5v工作,数字3.3V工作的芯片,以前的想法是用3.3v和5V两种MODEL,但按上面的逻辑,直接用5V MODEL就行。

请我这个推测对不对?谢谢

网友:
猜测: 5V的工艺, 3.3V的工作电压. 这样device reliability应该会更好.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推测是对的,能到6.5V还能工作的芯片,应该是用5V的device来作的。推荐3.3V,我猜是不是3.3V下功耗和性能可以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拟5v工作,数字3.3V工作的芯片,如果都用5V器件作,当然是可以,可是数字部分用5V器件作,面积会大。当然可能还有timing的问题,如果不是速度很快的芯片,这个倒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