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功率射频功放IC请教

楼主(2012-04-09):
现有UHF(840MHz ~ 920MHz)读卡器开发板上的用的功放是1W(30dBm)的SPA 2118(Sirenza的芯片),但是我们项目需求可能要到2W或者4W,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设计或者用到功率比较大的功放可以推荐的呢?多谢各位大虾指点啦~

网友:
可以采用sky65111支持2w,我们用的射频芯片是AMS的as3992,最后板子用8Dbi的天线能稳定读12米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仁兄的回复哇~

还想问下你们做过4W的研究么?

网友:
4W的芯片可看一下RF5110这个芯片,因为国内超过2W得有许可证,我们后来没有具体实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哇~~

网友:
你需要的距离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