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ilog写异步复位报错

楼主(2012-04-09):
always @(posedge clk or reset)begin
     。。。。
end

敏感表里这么写的,想实现的是异步复位功能,但是报错 了,
ERROR:HDLCompiler:658 - "F:\VLSI_work\Adder_Array\Adder_Array.v" Line 228: No support for synthesis of mixed edge and level triggers.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即使是异步复位也需要指定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
这样写,DC综合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器件。

网友:
要麼全是電平觸發,要麼全是邊沿觸發,不能既有電平觸發又有邊沿觸發

网友:
No support for synthesis of mixed edge and level triggers.
我觉得这个报错写得很明白了啊

网友:
正确写法: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begin
     。。。。
end

网友:
硬件代码是和实际的硬件电路具有一定的映射关系的,所以代码就有可综合性和不可综合性之分
错误信息已经明确指出无法映射到实际电路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_b)
或者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网友:
既然是 异部复位就不应该在敏感变量列表写reset好不好。。

网友(2013-01-24):
调换一下括号内的先后顺序,即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 ) begin
     。。。。
end

这样对综合有无影响,是否和时钟在前,复位在后的标准写法等价?

网友:
沿触发 和 电平触发 不能同时放在一个敏感列表中

网友:
既然是 异部复位就不应该在敏感变量列表写reset好不好。。
引用 网友A:

    难道同步复位的时候在敏感列表里写reset吗?

你简直颠覆了我的三观, 笔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