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clock_latency 成负值是何意?

楼主(2012-04-10):
请高手们给个解释。

楼主:
另外,input delay 和 output delay 的 max 和min, 我认为正常的设置是只有 output delay的min 才是负的,其他都是正的。但是有人把output delay的max也设置成负的,那又是何意呢?

网友:
有一个可能,想让那个clk比其他的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