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老问题,hspice里面怎么设置温度随时间变化?

楼主(2012-04-10):
查了一些论坛都没有太好的答案,问下大牛们怎么做的。在系统整仿过程中,如果可以设定温度随时间或者随电压变化,将会大大减少仿真时间,但是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网友:
这都可以……排队等解答.

网友:
你还是拿到片子后把它放到探针台上去吧,随便啥温度曲线都能烧了

网友:
不知道,应该不能吧。

网友:
好像是没这个功能,温度变化只能作DC扫描。
可以给synopsys提建议,强烈建议他们将这个功能加到transient仿真中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 temp 放到電阻內做跑 tran 隨時間變 resistor macro model ..
Like

rsh='10*(1+sin(time))'
x1 n00 0 rp1 l=2000u w=2u m=1
r1 avdd n00 10k
vss gnd 0 0
v11 avdd 0 pwl(0,0 50m,5)

.tran 500u 12
.probe tran i(r1) v(n00)

rsh 會隨時間變 sine .時間是以 "sec"  ..這很長的單位
..

sorry ..我知道樓上是希望 temp 隨時間變
GLOBAL 方式不知道

但單一元件是可以得 ..
電阻隨時間變.. 不知能否套到隨時間變溫度 ?

不過不知道Verilo A 有沒辦法做更簡單方式 ?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这样就有点思路了。

网友:
有些CHIP  bug是溫度變化過程才會

溫度穩定下不會

烤箱拷高溫不會這很難DEBUG
hspice 沒法用 tran 去跑溫度  global

但單一元件或許可把 temper ,  time 帶入

网友:
我印象中gray小组2000年做数字calibration的pipeline那本书里就有温度变化对calibration影响的仿真与实验,他们是怎么仿的呢?

网友(2013-11-18):
谁各知道,也遇见类似问题

网友(2014-08-23):
我也很想知道
看來沒有答案

网友(2019-05-27):
用tran里面的parameter file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