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igma delta matlab建模

楼主(2012-04-10):
我想问一下,我在看文献时看到一篇文献上介绍sigma delta,他是采用二阶4位量化器结构,过采样率为128,即L=2,N=4,M=128,
我根据公式 SNDR=1.76+10lg(2L+1)-20*(L)lg(pi)+10(2L+1)lg(M)+6.02*N=118.3dB,
而作者用matlab simulink得到的SNDR=120.3dB,比理论最大值还要大2dB呢,
我想知道matlab 建模可能得到比理论值更大的SNDR吗?
我是初学者,我用matlab simulink建模得到的SNDR都比理论值小太多了,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1. SNDR计算公式是有简化的……只是预估值而不是理想值。
2. Simulink在计算的时候用了窗函数截取,所以也不是理想值。
两者对比着看吧,木有绝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是预估值大于matlab simulink建模得到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