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概念求助

楼主(2012-04-10):
在进行时序分析时,看一些相关资料上,经常出现Microtco和Microtsu等参数,那个tco和tsu我明白参数的含义,但是前面为啥要加Micro这个东西呢?代表的是啥含义?

网友:
为什么加micro前缀,不清楚,但应该不影响该参数的含义

网友:
那要看你学习的是什么资料了,针对与不同的FPGA厂家,这些参数的命名也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ltera的器件,可否指点一下啊!

网友:
Microtco和Microtsu 是指器件(例如 D 触发器)自身的tco和tsu,与用户设计无关,是由生产工艺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不加Micro这个前缀代表啥含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