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MOS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4-10):
我用的是chrt 0.35 dg SiGe工艺库,里面有四个MOS管,3.3v和5.0v的NMOS和PMOS
我想扫描一下它的输出特性曲线并根据曲线算出Kn  Kp  lamda,但是扫描Vgs时发现输出Ids曲线不是平方律曲线,有点像线性的(如下图),这是怎么回事?望指教

网友:
小朋友你的基础令人担忧,这个明显是Id vs Vgs曲线。你要的曲线应当是Id vs V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是说这个Id vs Vgs不应该是平方律吗?
      Id=1/2UnCox(W/L)(Vgs-Vth)^2(1+lamda*Vds)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vth<vgs<vds时,在饱和区,是满足平方律关系
    当vgs>>vds时,基本是线性关系

网友:
wocaishidac,回答初学者问题要有耐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Vds设置的是5V,Vgs是从0到5V扫描,不会超过Vds的,应该一直在饱和区啊。而且貌似刚开启时也不像是二次曲线,好像直接变线性了

楼主:
我明白了,Vgs-Vth为几十到几百mV时是平方的关系,因为我的图中Vgs范围太大看不清所以一开始没看出来,局部放大后看出来了。Vgs太大就不是平方律了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Kn  Kp  lamda都给算出来(其实也没必要),顺便告诉你一声,你最好记住他们在不同的L和VDS下都是不同的,即你的管子只要VDS或是L变了,那些东东都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那我设计宽长比时手算结果可能和仿真差距很大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模拟集成电路讲义_(DEMO).doc (1.53 MB , 下载次数: 130 ) 回复

    如果你搭的IP规模不大的话,这么用就行了。你可以尝试把所有管子的L都调为同样的值。看看资料吧,就会了

网友:
这个是对长沟道device而言的, 你的电路理论上是平方率关系 (饱和区). 但是你用的0.35um器件属于短沟道, 存在velocity saturation, 不能继续维持平方率的增加. 在饱和区Id-Vgs是线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
还是学生吧

网友:
很好的帖子,对新人很有帮助, 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6-09):
你画成log曲线就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