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怎样打印接口信号?

楼主(2012-04-10):
如题,
    本人正在学习system verilog验证,现在发现使用 interface 后,就不能在fsdb里加载端口信号了。
    特向各位求助!!!

系统任务如下:
initial
begin
  $fsdbDumpfile("test.fsdb");
  $fsdbDumpvars(0,top,"+all");
end

网友:
看interface里面

网友:
interface模块可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添加什么参数么,interface里的信号还是看不了啊?

楼主:
top
    interface
    dut
    test
组织是这样的

网友:
你用的是mentor的吧?这个我不太记得了,VCS的是可以的,启动DVE后,在top下面会有一个interface的例化名,可以像看其它模块波形一样直接看信号波形的。Mentor的应该也能支持的

楼主:
vcs_mx 编译仿真,执行系统任务打印fsdb波形文件后用verdi 是看不到的。

另外使用dve的确可以看到,需要添加系统任务$vcdpluson;产生vpd文件。
Thx all the same!!

网友(2012-09-09):
这个以前真没留意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