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缓冲器 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2-04-10):
看书看到 RC传输线中的缓冲器插入,电路图就是去掉圆圈的反相器,那么,具体实现是什么样的? (比如,反向其就是上面一个P下面一个Nmos.)

就是两个反相器相连吗?

楼主:
另外,缓冲器到底是减小延时还是加大延时。 为什么我书上说是减小,网上也有说是加大。 能不能详细一点教教我。谢谢。

网友:
缓冲是加大延迟

网友:
如果此线驱动能力不够,插buffer是增大驱动,从而减少延时;
如果此线驱动能力足够,只是主观想让此线延时加大,插入时,会增大延时

网友(2013-01-11):
楼上正解啊

网友:
就是buffer, inverter pairs 啊,

网友(2013-05-14):
4楼完全正确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两个靠的很近的反相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