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后的门级网表为什么通不过仿真

楼主(2012-04-10):
我综合了一个东西啊,看了综合出来的一些报告都是通过的,但是用门级网表仿真却出现问题,和原来的RTL仿真不一样。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formal verification结果怎么样?

楼主:
RTL仿真是对的 综合之后的门级仿真就有问题了,还没有加sdf做时序仿真。

网友:
建議看一下WARNING

网友:
RTL仿真没有问题,不代表代码就没有问题,请楼主明白这点
我刚说了,你形式验证的结果怎么样?是否通过了?
另外,你检查过代码没有?有没有不可综合的部分?
还有,你查看综合log文件没有?有没有Error?有没有异常的Warning?
至少先确认了这些问题,才检查post-simulation到底怎么回事

楼主:
恩 好 谢谢了 有个方向了

网友:
不加SDF的话,有时GATE会使用库里的默认延迟,而用这个延迟量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可能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综合之后先做形式验证   你顺序都错了

网友:
1) formal check

2) PrimeTime timing check

3) PrimeTime write sdf

4) sdf anotation

网友:
建议先做形式验证比较靠谱

网友:
没有加时序可能会有race

楼主:
哦 学习了  我综合之后就生成了sdf文件了,还有就是没有形式验证的软件啊.有没有哪位牛人有这方面的资源啊

网友:
虽然没有加SDF文件,但也有可能存在延时,所以建议在进行仿真是在VCS选项中加入notimingcheck

网友(2012-08-21):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看了您写的顺序,觉得很不错。

这样的流程可以认为是RTL功能正确以后的流程么?

网友(2014-05-27):
我这边是加了+nospecify +notimingcheck都没用,包括和pr后的网表仿真都不过,但fm却都是过的
真怪了

网友(2015-12-30):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吧?最终原因是什么呢?我目前遇到同样的问题,fm比对是ok的,普通网表仿真也是ok的,但是加有了扫描链的网表仿真却不过,找不到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rtl是过了,formality也过了,STA因为频率很低目前在DC看没问题,认为是可以不做的(主要不知道PT如何用),目前DC门级网表仿真过不了,大部分人说是源代码有地方不可综合,请问如何检查源代码不可综合呢?

网友(2016-03-05):
回复 网友D:

   是因为dc综合完之后,cell都变成std_cell有没有加完整的sdf进去。timing有问题。会有一些path的某些点采不到数据。只要在前面加个#1ns基本上就可以了。sco上的话一般会是总线的地址有问题。基本每次dc完之后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哦  谢谢您哈。网上也有好多人说dc综合出来之后的sdf不准确,因为还没有交予后端实际布局布线。我如果不带sdf仿真,用vcs工具仿真是过的。非常感谢您哈。如果icc做完之后,直接加icc得出的sdf进行后仿真就可以了吗? 我看网上还有说是starRC工具提取spef进行后仿真的。 不知道spef和sdf是不是一个东西呢,(都是RC线载模型数据)吗?后端新人一枚 还望大神多多指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SPEF可以用PT转成sdf。拿sdf来跑后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哦,那我拿ICC得出的sdf跑后仿真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2017-02-27):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加了sdf反标,有些测试有些例是可以过得,有些过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求指导。

网友:
我的fm是过得,综合的时候也加了hold time 的选项了,现在就是有些测试例可以过,有些过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好,请问下,这个#1ns在哪加呢 ,我综合的脚本加了hold选项了,fm也过了,dc综合的网表某些测试例也通过了,但是有一些没有过,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求您指导下,谢谢您。

网友(2018-04-11):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这边也遇见类似的问题,但是我form_check已经通过了,VCS仿真时也使用了+notimingcheck。最终的结果却是功能不对。检查后发现是综合时将某个信号优化掉了,因此此时为Z态。

问一下,此时我的RTL中该信号有负载和驱动,为什么综合后该信号为Z态?之前同事的解释为有可能该信号的名字变为了其他名字?是否能查看更名的详细信息勒?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说的有道理,synthesis过了至少要check QA, LEC至少也要pas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