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3.4 安装问题

楼主(2012-04-10):
请教各位:在安装了ISE后,用桌面和开始菜单栏的快捷方式打开ISE,屏幕上闪了一下就什么反应都没有,ISE没办法打开,只能到安装目录下的ise.exe去打开,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急!谢谢各位!

楼主:
不要沉下去,求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我只用linux版

不过从你描述的现像来看,好像是起始位置没有设,或者没有设对.

在开始 -> ISE图标 上按右键, 选 "属性", 看看起始位置设了没有

网友:
真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头像不错,哈哈啊哈

网友(2012-08-10):
是要关闭SELinu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