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本人在跑完DRC后,运行calibre一切正常,但是在highlight  error的时候,不能对应到layout相应的位置上,这样debug想当困难啊,
要查坐标的,有木有~
      论坛路过的兄弟姐妹,叔叔阿姨,不要吝惜你们的智慧,点拨我一下,给点建议也是好的哈。以前遇到这样情况的更好
     ps:提示说 could not connect the local host 9189

                    maybe the socket is not activated~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和 layout  軟體 的連結沒有設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具体应该怎么设定

网友:
环境变量中可以指定:setenv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 localhost:9189(或其他)
也可以setup--》 layout viewer中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环境表量指的是?

网友:
启动calibre的那个环境变量文件,不知道的话就界面里面设置吧。setup--》 layout viewer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calibre DRC RVE 中的setup吗? 没有layout viewer的选项呢

网友:
就DRC主窗口上面第三栏,不是RV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不我截个图? 我这个选项是不太一样吧 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界面图

网友:
你的calibre界面被你的PDK给改掉了,所以看不到原有的界面,去掉skill或自动加载文件中相关文件;
不会弄的话就用最省事的做法启动calibre环境变量中添加:setenv MGC_CALIBRE_LAYOUT_SERVER localhost:9189(或.。。。)然后启动calibre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calibre都被PDK给做掉了。。。这是让大家变成傻瓜么

楼主:
找不到 layout viewer setting  情何以堪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连calibre都启动不了了,要不要重新加载一下,我觉得是不是直接被PDK给改残废了

网友:
你单独启动calibre好了,就不会有那些问题。肯定是你PDK给覆盖了,修改下启动文件吧。

网友:
直接用calibre -gui后就可以看到本来的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