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阶的delta-sigma调制如何解调?

楼主(2012-04-10):
对于delta-sigma调制信号,只要进行低通滤波,滤除调制的高频噪声,即可解调出原信号。文献里是这么说的,但是好像对高阶的解调不起作用啊?有人知道原因么?
以下以MATLAB的DELSIG工具箱为例进行仿真,下载地址:
http://www.mathworks.com/matlabcentral/fileexchange/19

代码如下:
%original signal
y=cos(2*pi*1000/3200000*(1:65536)); %采样率3.2M,信号频率1K
figure(1);
plot((1:65536)/3200000,y);

%delsig modulate
ntf=synthesizeNTF(4,64,1);%4阶,64倍过采样调制
ds_y=simulateDSM(y,ntf);
figure(2);
plot((1:65536)/3200000,ds_y);

%filter design
Fpass=0.01;%通带16khz
Fstop=0.02;%阻带32khz
Rpass=0.001;
Rstop=0.0005;
Hf=fdesign.lowpass(Fpass,Fstop,Rpass,Rstop,'linear');
Hd_multi=design(Hf,'multistage');

%filter signal
y_fil=filter(Hd_multi,ds_y);
figure(5);
plot((1:65536)/3200000,y_fil(1:65536));

结果貌似很不对?无法得出原正弦信号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说应该用sinc滤波器,对于4阶,64过采样的滤波器,sinc滤波器应比调制阶数至少高一阶,应为:

故设计sinc滤波器滤波,结果貌似也不对啊...
b=[1,zeros(1,63),-1];
a=64*[1,-1];
y1=filter(b,a,ds_y);
y2=filter(b,a,y1);
y3=filter(b,a,y2);
y4=filter(b,a,y3);
y5=filter(b,a,y4);
figure(6);
plot(y5);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上传个.m文件( ds_test.zip (564 Bytes , 下载次数: 40 ) ),大家帮忙想一下,没准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啊!~

楼主:
别沉了,这个问题真心不难啊,做过sigma delta 的铁定知道的。

网友:
4阶sdm用1lpf? 如果先看平滑波形,用ct filter别用dt filtering

楼主:
4阶sdm用1lpf? 如果先看平滑波形,用ct filter别用dt filtering
引用 网友A:

用连续滤波是吧?
但是无论是真的采集也好,MATLAB仿真也好,得到的数据肯定是有一个采样率的,只能用DT FILTER,怎么办?

楼主:
知道答案了,原来是幅值过大,将原信号乘以0.5即可恢复出来了。
但是还想问为什么幅值过大会恢复不出来,DS调制要满足什么条件?而且幅值为1应该不算过大吧?

网友:
输入信号幅度大,当然不行了。
一般输入信号幅度限制在0.75以下。我做过这个sigma-delta的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明白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没把这个sigma-delta调制搞清楚。具体的sigma-delta是怎么来表示信号的幅值的?
如果全1和-1的情况怎么表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而且如果输入正弦波幅值是0.65的话, 恢复出来的幅值是0.6不到,幅值损耗了。
根据帕斯瓦尔定理,如果DS调制本身不改变信号能量的话,损耗的部分是因为部分能量在高频部分被滤去了。
但我想知道应该乘上一个什么系数使得信号可以无损耗的恢复出来?

网友(2015-03-09):
高阶的delta-sigma调制如何解调

网友(2016-08-24):
看看,楼主我也遇到

网友(2020-03-31):
just learning SD mode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