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大面积NMOS电容

楼主(2012-04-10):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大们: 对于面积较大的NMOS电容,将其做在走线通道里。由于受走线局限,为了连接栅的线走得均匀,将NMOS电容栅两端都打上孔,然后用铝线接出去,不知道这样可行不?

网友:
可以的,其实连一端就够了。

网友:
得看具体情况,如果连接到栅上的金属很窄(电阻很大),RC时间常数会很大。不过,除非是很敏感的信号。

楼主:
非常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