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中加dummy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小弟请教个问题:在画版图中,什么时候需要加dummy管?如果需要加的话对于dummy的G、D、S、B该怎么连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  几个管子加DUMMY 比如说 差分对管了 电流镜了 匹配电阻 匹配电容等等  对于mos管衬底接在一起 DUMMY的G D S B 都接衬底电位就行了 。 多看看书你就知道了

网友:
    可大部分的差分对管dummy,G ,D,S能接衬底地位吗??不能吧

网友:
dummy管的G S D接一起,衬底就按NMOS连地,PMOS连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的同学PMOS也不一定接电源吧?要接到它所包的N阱上,不然可能会PN结正向导通的

网友:
常见的foundry的dummy通常都是只画栅就可以了,S和D都不连出的,B么就跟临近的接一起。

网友:
一般比较重要的电路都要加dummy管
它的栅所连接的电压要保证dummy管处于截止状态
至于它的SD连接,一般情况下与栅极相连;而有时因为layout的摆放等原因,SD可以与被dummy的管子的SD相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你啊!关于这类的书籍您有什么比较推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啊,谢谢您啊!还得多学习啊,对于这个刚刚入门的。

网友:
學到東西了
謝謝大家喔

网友(2012-06-24):
學到東西了
謝謝

网友:
对于dummy管,我一向的要求是必须四端短接,不然,有风险的
我看到过有个家伙pmos硬是要接结电源的,结果,整出个寄生正偏二极管出来,幸好有后防查出来了

网友:
领教领教....

网友(2014-07-02):
但是过LVS的时候会报错是因为什么那,错误是missing instance.

网友(2016-11-03):
楼上的 我也遇到了

网友D:
需要match的都要加,重要的device也要加,上下左右都要,加的和本身一模一样,sdgb都接GR就可以了

网友(2019-10-10):
引用 网友D:
需要match的都要加,重要的device也要加,上下左右都要,加的和本身一模一样,sdgb都接GR就可以了 ...

你这个就画蛇添足了吧

网友:
一般来说,差分对管和电流镜都需要加dummy mos,需要匹配的res也要加,具体的dummy尺寸可以参考:L较小的,dummy L与其相等;L较大的,dummy L取合适就可以了,不需要额外浪费面积,同时参考WPE\PSE效应。至于连接,参考楼上的回帖。

网友(2020-12-01):
楼上说的很好

网友(2021-06-01):
有关dummy的书籍有推荐么

网友(2023-06-02):
引用 网友A:
对于要求比较高的  几个管子加DUMMY 比如说 差分对管了 电流镜了 匹配电阻 匹配电容等等  对于mos管衬底接 ...

大佬看哪本书?

网友E:
对于需要匹配的管子和电阻都需要在左右加上dummy,至于上下要不要加要看匹配的要求高不高,这个需要问电路,至于dummy的接法是能四端都接bulk的那就都接bulk,如果管子间共用了一端导致这一端不能跟其他三端接一起了就要分情况了,如果是core mos,则需要g接上tiel/tieh,另外两端接bulk电位,如果是io mog,那就无所谓了,剩下的三端都接bulk端就可以

网友:
dummy看你电路结构加,实在不行就G、D、S三端全部接在一起和旁边相接就可以了,随便加

网友(2023-12-09):
引用 网友E:
对于需要匹配的管子和电阻都需要在左右加上dummy,至于上下要不要加要看匹配的要求高不高,这个需要问电路, ...

请问core mos和io mos是指什么?运放输入对管哪一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