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问PERL在IC设计和逻辑开发中主要用途

楼主(2012-04-10):
perl是最好的文本操作脚本,那我们工作中主要用于那些方面的???
用于DC??  验证??异或测试???
刚学这个不太了解,希望能有个清晰的认识

网友:
用于大批量数据、字符串处理的时候

网友:
perl一般是验证用,
后端用TCL

网友:
批处理,还有比如ECO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上查了下:
ECO是Engineering Change Order,工程变更指令。EDA软件中提供ECO接口,不同EDA软件之间可以通过ECO接口来实现变更的自动导入。
ASTRO下面也有ECO。
ECO是指不改变原有的设计的基础上做小范围的修改

是不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网友:
PERL就是个脚本工具,用到的时候有用,用不到的时候没用.

网友:
主要是分析log吧。
工具一般都会报一大堆log,里面有大量warning、information,你要用perl去分类,归纳得方便你看。

网友:
用处很大,可以编很多方便的小程序,用于文本处理和转换等。也可以用于结果分析。方便的很。

网友:
对文本资料或者结果进行字串分析和数据处理,我还喜欢用perl代替shell脚本来做控制。

网友:
perl就是个脚本语言,不是非用不可,不过在ic设计和验证以及flow里由于有不少文本处理的任务,所以普遍会采用perl。
做ic的,还是强烈建议掌握perl。

网友:
验证结果自动化比对,用的比较多。
分析log文件比如

网友:
做FLOW的时候也可以用pe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