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PEX后,对Calibre View Setup的设置问题,求教!

楼主(2012-04-10):
下面两张不同的设置,应该设置成那个情况呢?(只有Reset Properties设置不同),从一个比较器的后仿结果来看,直接m=1的情况更接近前仿(从前仿的70多dB降到了60多dB),而设置了设置fingers=1,segments=1后,增益从前仿的70多dB一下子跌到了40多dB。因此想确认一下到底应不应该设置,工艺库是CSMS的,我听别人说有的工艺库可能要设置一下。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看看后仿真netlist 和你前仿真的netlist Device 的尺寸参数能不能对得上? 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网表看不太明白啊,实际电路中PM1管是W/L=4/1,且finger=4(即16/1);下图是PM1管的网表截图,前三个不太明白,怎么是W=800n,L=1u?最后一个单个尺寸是4/1,但是怎么m=1*4,难道finger和multiple在网表中都是用m来表示的?请教~谢谢~

网友:
从你截图看,netlist已经不一致了,最下面一个已经是16/1了,上面3个怎么回事,0.8/1,那里多出来的,仔细看看layout,netlist对不上,和你pre-sim都不一样了,更不用说寄生了。
图没贴全,MPM1 从你图看,已经是(16+2.4)/1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搞不明白前三个到底是什么?设置fingers=1,segments=1以后,最后一个变成m=1*1,但前三个还是一样存在,这样感觉尺寸偏差就更大了。我想是不是只看最后一个就行了呢。

网友:
这个是老问题了,前面已经有帖子交流过这方面的问题. 搜一下.

网友(2013-09-03):
应该和cellmap文件有关系!在搭建schematic的时候管子不要用finger和mutipler用总线的表示方法比如M1管写成M1<0:3>就是相当于并联4个啦

网友(2014-01-15):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2014-10-11):
回复 网友B:

    这样写LVS不会报错吗?

网友(2018-07-08):
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