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温度传感器校准的问题(希望大家捧场)

楼主(2012-04-10):
最近,小弟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温度传感器校准的问题。
小弟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利用单点校准来对温度传感器进行校准,小弟也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只针对CMOS工艺下的寄生PNP管的delta_vbe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做了一把“单点校准”,具体操作如下:
1,从-40度到125度每隔1度仿真出一个delta_vbe,
2,从1中找到27度所对应的delta_vbe,然后认为绝对零度时的delta_VBE的值是0,
3,利用2中的两个点确定一条关于delta_vbe与温度之间的关系的直线
4,领用该直线得到不同温度下所对应的delta_vbe的值,并与仿真出来的值做差
5,将4中所得到的差值转换成温度,来看校准的好坏
结果发现误差非常大,小弟不知道时自己的校准方法有误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下面就是小弟得到的仿真结果:

利用27度与绝对零度得到的直线:

利用27度和绝对零度得到的直线

利用27度和绝对零度得到的直线

上述直线与仿真值之间的误差(已经转换成以温度为单位的误差)

下面的这个图时利用-40度到125度得到的数据进行直线拟合,再用直线拟合与实际仿真出来的值做差,并将差值转换成温度形式的差(总之,下图说明了,该pnp的delta_vbe与温度之间具有很好的线性度)

楼主:
自己顶顶,真的不希望它沉了

楼主:
顺便补充一下,上述结果是在SMIC的0.18um工艺下得到的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楼主:
大侠,支持一下呀!!!!

楼主:
期待大侠指点!!!!!!!!!!!!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如图显示,你的误差在+0.04~-0.04摄氏度之间,对吗
这个值很好啊,误差不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只代表了delta—vbe的线性度很好,我想要的是delta—vbe在绝对零度时为0.但不知道该怎么实现。

网友:
1,从-40度到125度每隔1度仿真出一个delta_vbe
这里我有疑问了,仿真出来的delta_vbe是真实的vbe吗,考虑了一些非理想效应了吗,比如说串联电阻,厄立效应等等,这些非理想效应导致了仿真和理想的差距。
当我们采用一种模型来描述时,如果这个模型得到的误差满足你的要求,那么这个模型就是可信的。delta_vbe在0K时本来也就是0,如果说按照教科书上大牛们的建模。

楼主(2012-05-25):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里的delta_vbe是指两个vbe之间的差值。另外从前辈的观点来看就是delta_vbe在绝对0度时不为0是正常的奥。
想问一下前辈知不知道对于这样的非理性效应有没有什么办法把他修调一下,或者是有什么相关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本叫做《Precision Temperature Sensors in Cmos Technology》的书,可以看下。那里说的比较详细

网友(2014-12-24):
who can answer it ?!

网友(2016-03-11):
delta vbe 会受到很多非线性因素影响的 比如 curvature of vbe, finite current gain, series resistance ect.  所以它在零度时 不是零度 也是有误差的  这个误差其实从根本上来说 就决定了你能做出的temperature error 是有限制的

网友(2019-09-24):
努力的boy

网友(2022-07-13):
这位大哥,问题解决了吗?小妹也来研究温度传感器了

网友(2023-02-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做法是没有错的,是你的△VBE~T曲线本身存在其他的误差,比如BJT等效串联基极电阻的影响,两个BJT的β不匹配且有温度系数等问题导致△VBE~T曲线非线性、不过原点。解决方法一个是可以优先解决BJT等效串联基极电阻的影响,这个影响比较大,可以用流过BJT电流倍增后的△VBE2和电流不倍增的△VBE1进行2*△VBE1-△VBE2处理来消除BJT等效串联电阻的影响,这一步可以消除掉很大的T0K,T0K为△VBE~T曲线和温度轴的截距,处理后残余的T0K为曲线的非线性导致的。解决方法二可以用两点标定呀,或者在测温公式上加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