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为什么需要触发

楼主(2012-04-10):
请问各位一个关于示波器的问题,示波器为什么需要触发?谢谢

网友:
你不触发它知道从哪开始??

网友:
New oscilloscope was digital. It had limited sampling rate and sampling memory. For example, 1M memory with 1uS sampling rate, you can get 1S waveform. But actually, we need observe high speed waveform, like 100MHz (10ns). As the previous description, you can only get 10mS waveform, that is mean you cannot get what you want. If you hope get the correct waveform, you'd better tell when you want to start ( a Trigger).
Of course, you get give a continous sine wave to oscilloscope, you get just push auto bot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