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Cadence中建立可变电阻阵列?

楼主(2012-04-10):
各位前辈好!小弟初学电路,需要在Cadence里建立一个200X100单元的阵列,单元里面有电阻和MOS管,但现在需要单元内电阻的阻值按照行的顺序依次递增。如果采用Cadence建立Cell,貌似数量太庞大了,也有人说可以用Verilog写。诚心求教:1.怎样建立这个阵列;2.如果用Verilog,怎样才能实现电阻阻值的递增。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For simulation, you can make its model with VerilogA. But if finally you want to implement it, making it real circuit is unavoidable.

网友:
composer 不能用

I〔99:0] 表示  100個mos 嗎 ?
記得是可 ?
還是我記錯了 ?

不過如果你是要 W/L 會改變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做一个参数传递的cell,定义一个parameter,在schematic上编辑,填上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前辈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总线形式吗?可是怎么表示递增的呢?

网友:
一根总线是可以写成头尾相连的递增的连接方式的,但是电阻值就不行了,因为当前电阻的参数并不知道相邻电阻的参数,除非你自己为这个电阻写一个netlist procedure,放入这个电阻的CDF中,那个也不是很难,不过值得吗?

网友(2023-05-24):
电阻阵列原理是咋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