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器件参数的位置修改

楼主(2012-04-10):
如图:
1:怎么修改器件参数的位置,就是把黄色的Q25和红色的39.15调整到红色Q25的下面?
2:insert器件symbol后,能够默认显示某些参数,而不是所有项都是"off",怎么修改?
3:红色的Q25怎么去掉?
thanks!

网友:
CIW - Tools - CDF 可修改显示参数
但是不建议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