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电路SR测量

楼主(2012-04-10):
大家好:

全差分两级运放电路,Ibias=312uA, Cc=0.4pF, CL=2pF,理论为:780V/us,采取闭环计算得SR=48V/us

闭环          开环     开环差分瞬态输出

1,闭环测试SR 和开环测试SR有何区别,
2,SR=Ibias/Cc 是通过闭环还是开环
3,给出的测试电路图对不对

请大牛热心指正,感激!

网友:
看一下发生slewing的时候电流到底怎么分配的?开环和闭环分别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开环:Ibias=312uA,输出端Ipmos=5.75673mA,Inmos=5.75672mA
                闭环:Ibias=25.9uA,输出端Ipmos=29.96uA,Inmos=55.58nA,这个有什么用处啊?

网友:
闭环的Ibias为什么这么小?和开环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闭环,看一下工作点,是不是你想要的点
fully differential 是否有common mode feedback
open loop是 怎么测试的,通常open loop 是不会有 正常工作点的

网友:
好像也有开环的做法,不过一般都是接成buffer来测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开环、闭环SR的理解:

    开环时,所有的输出电流都流入负载;而在闭环时,一部分输出电流会通过反馈通路流走,只有部分电流流入负载。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相同的负载,SR的值就会不同。毕竟开环是给负载的电流大,充放电时间快。

lixiaojun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