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FSS使用WAVE PORT的时候端口所在面应该使用什么边界条件?

楼主(2012-04-11):
HFSS使用WAVE PORT的时候端口所在面应该使用什么边界条件?

因为之前尝试使用LUMPER PORT端口,辐射边界是包围电路的air腔体
在使用WAVE PORT,腔体也使用辐射边界的时候得出的S参数跟LUMPER PORT的S参数差异不小

请问使用WAVE PORT的时候端口所在面是否应该使用辐射边界?这种差异是因为所在端口处的辐射效应引起的吗?这样的结果是否是准确的

因为看hfss的一个full book里面的一个via模型,也是按WAVE PORT设置的,电路板的边界与空气腔体全接触,使用的也是辐射边界

另外,好像是有PML边界的时候不允许使用端口所在面
它跟辐射边界有什么区别么?

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一直比较困惑

楼主:
回复 楼主:

    “wave port是以平面能量來計算,lump port是以V/I來計算,理論上兩者可以得到同樣的S-parameter模擬結果。”
有介绍是这么说的,但如果存在差异问题可能在哪里呢?
使用中也发现HFSS_Via_Wizard生成的工程文件也是直接将air腔体设置成辐射边界;不知这样的设置道理何在?
而且看过full book关于类似的例子也是这么弄的
实感比较困惑
附件是hfss13的工程

网友:
1楼到哪里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问问您这个问题呢?我是做一个理想电路板的微带线模型,后来在电路板的两端设置2个端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结果差别很大……

网友:
看看help吧,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2012-05-24):
一般默认的都是辐射边界条件。 为了避免波端口能量的反射,因为你在定义波端口的时候,直接给定了波阻抗,默认为50ohm,也就是如果你的阻抗匹配做好了,这个点应该是没有反射的。
如果用lumped port,或者其他的边界条件,会导致一些反射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的波不是单一的mode的话,这个时候用wave port 也会出问题。

网友(2012-10-03):
使用同一邊界

网友:
WAVE PORT 贴着辐射边界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25):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

网友(2016-07-19):
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