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工廠有 zener diode ??

楼主(2012-04-11):
代工廠有 zener diode ??

很多 chip inside 要 zener ..但是否都有
還有 zener diode spice model 限 silicon  soft_breakdown 和 model
差異會多大 ?

网友:
Zener一般都可以做的,要性能好的话加层mask就行;
Zener的model和一般的diode model应该是有差异的,具体不是很清楚。
可以网上找找看看。

网友(2012-09-07):
不是所有制程都有吧,看你具体的要求来选择。

网友:
流片的时候可以选的,貌似选了性能好些

网友(2013-03-29):
Zener diode就是NPN的C-E和B之间的结

网友(2014-11-27):
你需要用得的话可以在选择工艺的时候选择有这个器件的工艺,一般的BCD工艺里面都有这个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