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jitter和duty cycle两个名词解释?

楼主(2012-04-11):
大家好,RT,哪位兄弟帮忙解释一些这两个名词啊,先谢谢了!

网友:
jitter:抖动,定义延迟从来源地址将要发送到目标地址,会发生不一样的延迟

duty cycle 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jitter 是因为锁相环发出信号的 与 理想时钟信号的抖动偏差,这样理解行吗?

网友:
百度百科的 例子,很实在的说:
假如你有个女友,你希望她每天晚上下班之后7点来找你,  而有的时候她6:30到,有的时候是7:23,有的时候也许是下一天。这种时间上的不稳定就是jitter。如果你多观察这种时间上的不规律性,你会对jitter有更深一些的理解。在你观察的这段期间内,女友最早和最晚到来的时间被称为“jitter全振幅”(peak to peak jitter amplitude)。“jitter半振幅”(jitter-amplitude)就是你女友实际来的时间和7点之间的差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定义是临时别的地方找的 说的不是很清晰。
   我的理解是仅仅是一个信号的抖动,但是表达不清楚,语文是糟糕了点。。。

   不是你说的“锁相环发出信号的 与 理想时钟信号的抖动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例子 但是觉得和相应的概念对比来看 有点不能理解

网友:
解释很形象啊,赞一个

网友:
jitter有很多种, 你看PLL的spec,
会讲 cycle -to cycle jitter, period -to-period jitter , 还有啥,

PP jitter使我们setup margin里面需要设置的,就是模拟pll的性能误差
一般几百ps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斑竹说的对,看过pll的手册,jitter有RMS和Pk-Pk的两种,感觉后面的一种是周期间的抖动,但是,对于RMS,就不懂了。望版主帮忙一下,谢谢了。

网友:
root mean square 不同的pll jitter spec不一样的,

很多有不同的jitter type,要看具体说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明白,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