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加法器,乘法器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2-04-11):
初学Verilog,最近在跑实例,现在搞到加法器,乘法器那些,什么行波进位加法器,进位链加法器,跳跃进位加法器;乘法器又是什么基本乘法器,时序乘法器,阵列乘法器,伽罗华域乘法器一大堆的。不是如果实现加法或者乘法在Verilog里面一个加号“+”或者乘号“*”就解决了么,好像Verilog里面除法貌似用符号直接实现不了,这些个加法器乘法器到底有啥用哦,初学者不咋明白,望高手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所有不同类型的加法器或是乘法器,在数字信号处理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说计算卷积,计算自相关,IIR等处理。 不同类型的实现方法只有一个目的,降低计算成本,提高计算速度。

如果你以后从事算法工作,这些就将会是你必须掌握的技能

楼主:
哦 在数字信号处理应用方面啊 受教了 多谢LS

网友:
加法器,乘法器实现的算法很多,考虑面积和速度的权衡.
确实在DSP算法中考虑这些比较多.

一般情况下用 +, * 符号让综合器自己生成就可以了.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

网友:
自己写加法器和乘法器有助于提高代码的效率,综合工具生成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网友(2012-12-12):
在verilog里面,如果是简单的-/+是可以直接用的,但是*不要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