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混频器

楼主(2012-04-11):
请问大家用ADS 仿真混频器的时候都是怎么设置控件的,ads这个designguide有点复杂,请问是参考这个设置吗,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 ,请求同样设计cmos混频器的同学给点帮助,感谢

网友A:
耐心地把designguide看下去吧,虽然我也准备做混频器,但用的是cadence,ADS也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cadence和ADS仿应该没有本质区别吧,你对差分结构的混频器仿过吗,特别是端口加巴伦后有什么影响

网友(2019-12-12):
本人菜鸟一枚,才刚刚开始仿真混频器。用cadence仿的,ADS也还不会用,有人有混频器转换增益,隔离度等这些指标的仿真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心地把designguide看下去吧,虽然我也准备做混频器,但用的是cadence,ADS也不会 ...

你好,我之前是做LNA的,现在对于混频器的很多参数还不知道该怎么去仿真,尤其转换增益还有隔离度等等。你有那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