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哪些大大做过用数字layout的black模块直接做PR的啊?

楼主(2012-04-11):
就是把数字layout的black模块当做stand_cell做PR,不知道能做不?

网友:
用layout的black是啥?

网友:
不明白字面啥意思, 俺语文功底太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数字layout的black模块当做stand_cell这么做。

网友:
做过,一般都是把模拟部分

网友:
可以啊,就是把数字模块抽取lib,lef,转换成db,Mikyway database,在lef的定义中,将这个block的CLASS设置成CORE,ICC自动将其认成standcell,在place的时候与其他的standcell一起摆放,不过建议这种block的长宽做成route site的整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