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EM能力

楼主(2012-04-11):
EM,好多地方看多这个名词,不知道是什么啊,查了好久没查到,求解释呀,谢谢了

网友A:
IC内部一般采用金属薄膜来传导工作电流——称为互连引线。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互连引线变得更细更薄,电流密度越来越大。当电子流过金属线时,将同金属线的原子发生碰撞,碰撞导致金属的电阻增大,并且会发热。但是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有大量的电子(大电流密度)同金属原子发生碰撞,金属原子就会沿着电子的方向进行流动,这种现象就是电迁移(EM)。
电迁移能使IC中的互连引线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断路或短路,从而引起IC失效。其表现为:
①在互连引线中形成空洞,增加了电阻;
② 空洞长大,最终贯穿互连引线,形成断路;
③ 在互连引线中形成晶须,造成层间短路:
④ 晶须长大,穿透钝化层,产生腐蚀源。

为了避免电迁移效应,可以增加连线的宽度,以保证通过连线的电流密度小于一个确定的值。
通常EM效应引起的问题是电源网格电阻增加,从而导致IR降增加,从而影响电路时序。

抄来的供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说的好,很清楚明了的解释了EM,学习了谢谢!

网友:
EM(electromigration): 对于作为互连线的金属层来说,在一定的制造工艺下,它所能通过的最大电流是有一定限度的,否则,过大的电流就会将金属连线断裂,这种由于电流引起的失效现象称为EM

网友:
powerEM: power net上的
signalEM:signal net上的,40nm以下的最好跑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2014-08-20):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做过singal EM 分析吗?跟power em分析有啥不同?如果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是把信号线变宽?听说可以加buffer可以解决singal em?

网友:
widen wire可以解决em问题,

网友(2017-11-06):
回复 网友C:

版主您好,请问signal EM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走线太长或者驱动管太大。可以通过插buffer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走线太长,会引起EM问题?是为什么?

网友(2017-12-26):
学到了 ,谢谢你们

网友:
驱动管太大,会引起EM问题?是为什么?

网友:
横向大buffer堆在一起也会出现em问题(工艺比较先进)

网友(2018-07-25):
回复 网友F:

   EM : 增加线宽(S)和减小负载(C)

网友(2021-10-20):
引用 网友A:
IC内部一般采用金属薄膜来传导工作电流——称为互连引线。随着芯片集成度的提高,互连引线变得更细更薄,电 ...

走线太长,会引起EM问题?是为什么?
负载太大,会引起EM问题?是为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头疼,fix 起来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网友(2021-11-22):
走线长和负载大是一个东西,代表buffer需要更大的驱动能力,电流也就更大,EM更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