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S232 UART的流控制

楼主(2012-04-11):
这几天看UART的原理,了解到UART有RTS/CTS,DSR/DTR两种流控制,但我在看NIOS UART芯片手册的时候,发现UART核的流控制只有RTS/CTS流控制,本人初学,对这个很疑惑,9针的RS232里面有DSR/DTR,  ,但UART控制器的寄存器并没有和这两个对应的,在物理连接上,这两个口是怎么连的呢?还有,DCD和RI这个口和寄存器是怎么连接的呢?请教大家

网友:
没有功能,就不接

网友:
一般都是三线串口,支持多种波特率。
波特率高了就降一下,一般不使用硬件流控。
DSR/DTR,DCD和RI用于老的modem控制,没用就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