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rk tone 和clear tone

楼主(2012-04-11):
例如
                            dig area                                scrible line

PW                         dark                                         clear

P1                          dark                                          clear

C1                          clear                                          dark

哪位大侠能解释下啊

网友:
tone就是光刻胶是正刻胶还是负刻胶的意思,

clear是正的,即哪里有pattern,就etch哪里,如PO, AA ,
dark是反的,哪里没有pattern,etch哪里,如CT ,VIA 这种

scribleline area可能有些不一样,因此tone是反的

网友:
跟着学到~

网友(2012-07-13):
tone就是光刻胶是正刻胶还是负刻胶的意思,

clear是正的,即哪里有pattern,就etch哪里,如PO, AA ,
dark是反的,哪里没有pattern,etch哪里,如CT ,VIA 这种

scribleline area可能有些不一样,因此tone是反的

有些怪  VIA 通常是 clear
要看是  正光阻  或是 負光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一点也不怪,其实scrible line的tone是教你怎样画seal ring,一般seal ring里用实线表示clear,虚线表示dark,sealring里的层次会用实线和虚线同时表示,当你的sealring是clear,dig area也是clear是,那就说明画sealring时,只要画实线部分就行了,如果sealring里是clear,而dig area是dark,那就说明你只要画虚线部分就行了。

网友(2015-10-28):
但我感觉不太对哈

网友(2024-06-13):
tone就是光刻胶是正刻胶还是负刻胶的意思,   这句话不对

网友(2025-06-30):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