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etalinux 硬件最低要求是啥,大概要多少ram,能跑多少M啊?

楼主(2012-04-11):
有谁知道petalinux在microblaze上跑通的话,硬件最低要求是啥,大概要多少ram,能跑多少M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另个角度回答,已知可以跑petalinux的最小器件是Spartan-6 LX9.
比如安富利LX9MicroBoard,有64 MB LPDDR. petalinux最少不会用那么多内存。
看看下面的可能会有帮助:
http://tingcao.wordpress.com/category/petalinux/

楼主(2012-09-12):
谢谢你,在Spartan3aN的开发板上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