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画线很慢

楼主(2012-04-11):
求助各位,
     小弟第一次用ICC,在ICC里画线很慢?用的是shift+R,按了这个以后,然后再切换金属层,就在切换的时候工具会卡上30秒左右才缓过来
      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能是设计比较大,也可能是你显示的设置,有几个选项:
显示速度优先; 显示质量优先

楼主:
非常感谢,能否告知在哪里设置呢?或者用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