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DC综合后输出网表的I/O PAD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我在DC综合完成以后输出了.v的网表,这个网表里面为什么没有输入输出端口对应连接的PAD?这些PAD应该怎么加入到综合后的网表里面去?着急等啊~~还等着Astro载入这个网表继续往下做呢,各位大侠有劳了

网友:
库里面不是有PAD吗 用写RTL的方法直接写进你的网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顶层模块里每个端口对应一个I/O Pad,但我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的输入端口连一种Pad,所有的输出连一种Pad呢?还有为给芯片供电所添加的Pad是有像PVDD、PVDDp之类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呢?3Q~~

楼主:
就是顶层模块里每个端口对应一个I/O Pad,但我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的输入端口连一种Pad,所有的输出连一种Pad呢?还有为给芯片供电所添加的Pad是有像PVDD、PVDDp之类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呢?3Q~~

网友:
综合的时候一般就把IO PAD添加进去,只需在top module里面例化下就可以了。至于电源PAD可以在综合后的网表里面再添加,corner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有没有用过SMIC0.13的元件库?后端用到的那些库里怎么找到库里面I/O Pad的Model?   另,我在DC时候用到些库,(SP013W_V1p0_low_temp.db,SP013W_V1p0_max.db,ss_0v80_125c.db,ss_0v90_125c.db)但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得知这些库到底是什么意思?谢谢大侠了~~

网友(2014-06-09):
楼上所说的应该是IO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