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 DFT 和pre DFT的差别是什么

楼主(2012-04-11):
RTL DFT 怎样插入,和PRE DFT的script有什么差别,谁有script给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RTL DFT应该就是指的RTL级插入scan 的输入输出口,到模块的使能信号,比如scan shift,scan compress enable这些信号吧,pre DFT就是工具在你指定这些DFT相关信号以后再网表中插入扫描连的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