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DDR内存颗粒的厂商网址 或供货商

楼主(2012-04-11):
最近要做一个图像的缓存的接口,最多缓存两帧1280*768的16bit图像,考虑到性价比,用SDR SDRAM比较划算,32bit的位宽、64Mbit左右的容量,之前考虑了几款镁光的,上它官网找也比较齐全,现代的不考虑,ISSI太贵太少不考虑,不知哪位大神是否还有推荐???求厂商网址或者供应商联系

网友:
如果需要容量小,便宜点的,可选ESMT,台企,做的还可以.

micron, samsung, hynix这些大厂,对SDRAM早就已经不做重点产品了.

但对二线厂商来说,SDRAM仍然是重点产品,还经常会更新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