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问题..怎么将.bit文件直接下载到板子里呢?

楼主(2012-04-11):
才开始学XILINX的板子,在网上下到一个LCD控制的例子,里面有一个最后的.bit文件。之前自己做的时候都是从新建项目开始一步一步下去,最后生成.bit后才下载。

现在没有项目,直接有.bit文件,如何能下载到板子里呢?

另:貌似看到有说一个叫adept的东西,是下载软件吗?

谢谢各位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下直接用impact下载,但是LCD没有成功显示。。。直接使用impact然后在ISE自动创建的项目下直接下载吗?

网友:
直接用impact下载.
和ISE中调用impact下载.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上下来的例子,还是要自己先仿真一下,再用.
因为别人的使用情况,可能跟你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