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输入输出信号偏差问题

楼主(2012-04-11):
大家好:

自己做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板,作用是将1路dual-link dvi 输入A分成2路 signal-link dvi 输出B、C和1路 dual-link dvi 输出D。
正常使用要求视频从 A 输入,从 D 输出接到 LCD,从 B 输出 接到其他模块。但这样使用,LCD 隔列亮,也就是说有一路没有输出。
当将A接到支持 dual-link dvi 的 LCD ,LCD 显示正常。

A、B 、C、D 都是采用直接连接的方式,没有缓冲器或者驱动器什么的,是不是因为输入的A 不足以提供电流给 B 和 D ,导致出现上面的情况呢?

网友:
不是太了解这方面的协议

网友(2012-06-15):
唉,悲催的仿了挺多,实际测量的波形没有一个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