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entaurus的问题,请高手关照

楼主(2012-04-11):
近日在学着用sentaurus仿nmos,自己还没有定义器件,用的是教程里给的3dmos,swb里面只有两个实验,一个sde一个sdevice,但是在sde中把输入文件import到里面之后run的时候显示没有输入文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卡在这里过不去。为什么在edit input file的时候能成功调用sse显示定义的结构呢?求指教

楼主:
好冷清啊,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4-04-29):
这些应该是比较基础的问题,最好自己解决

网友(2015-03-10):
回复 网友A:

   求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5-05-17):
似乎有些冷清,路过发个言

网友(2017-03-1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刚入门Sentaurus,也不懂如何将用GUI画的器件结构和MESH,在SDevice中运行。如能帮助,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