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quest中的SDC

楼主(2012-04-11):
SDC文件中的语句可以对fpga的布局布线进行约束么?希望高手解答,最好能给些实例,谢谢。。。

网友:
其实,就我用了几年来看,不能进行约束.只是timing分析之用.
因为timequest是在布局布线之后才run的.

因为我用了PLL来生成时钟,所以脚本很简单.三行搞定.
time分析之后,可以在report版面看到fmax.
如果不用sdc约束,timequest不知道要报什么给你看.你一约束他就知道了.

create_clock -period 20.000 -name clk_osc0 -waveform {0 10} [get_ports {PAD_CLK_OSC}]
create_clock -period 50.000 -name dbg_tck -waveform {0 25} [get_ports {PAD_DBG_TCK}]

derive_pll_clocks

网友:
The Quartus® II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is a powerful ASIC-style timing analysis
tool that validates the timing performance of all logic in your design using an
industry-standard constraint, analysis, and reporting methodology. Use the
TimeQuest analyzer GUI or command-line interface to constrain, analyze, and report
results for all timing paths in your design

楼主:
继续顶,希望大家多讨论sdc。。。我见过的基本都是几条分析语句。。就是不晓得可以用语句约束电路的布局和布线么?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再altera的官方论坛里看到有人说可以用.sdc文件改变fitting呢?希望大家继续讨论。。。。谢谢。。

楼主:
但是我在altra的官方论坛看到说.sdc文件中的程序可以改变fitting的,,大家继续讨论嘛。。。

网友:
当然可以约束的啦,这个约束很管用的

网友:
那个SDC是综合的时候约束你的时序的,可能在后续的timing分析中会用到,布局布线的约束和综合约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综合时的约束会影响到关键路径的抽取,同样也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布局布线

楼主:
但是,综合只是将rtl代码map成电路了,具体这个电路在fpga中怎么布局,还是fitting时候决定的啊,那么,这个约束怎么约束综合工程呢?

网友:
Timing Driven P&R. 所以Constraint是會影響Layou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