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modelsim中显示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楼主(2012-04-11):
求助,modelsim中,有一个输入信号脉冲A,是某个模块的激励信号,如果模块会在一个时间短后长生一个返回信号B的脉冲,
请问大家,如果能够用modelsim的测试文件里面,用display命令,显示出A和B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
不知道行不

integer At,Bt;
always@(negedge A)
begin
At=$realtime;
end
always@(negedge B)
begin
Bt=$realtime;
$display("The time is %f",Bt-A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