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通道音频Sigma-Delta ADC

楼主(2012-04-11):
现在要做一个双通道音频Sigma-Delta调制器,请问双通道之间有联系吗?如果没有联系是不是做两个一模一样的就可以了呢?两个通道的输入是完全不相干的独立信号吗?是一对差分信号吗?还是同一个信号呢?请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双通道就是完全独立的2个通道而已。音频Sigma-Delta调制器使用2次就可以了。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发现双通道的概念有两种:第一种是双通道的输入信号独立,第二种是双通道的输入信号由同一信号得到,而对于音频双通道调制器是两个独立通道。